[STM32F3] 在示波器上测得信号与设置信号不一样

楼主(2025-06-27):
我使用STM32CubeIDE开发STM32F3。时钟配置为36MHz,预分频3600,计数器周期1000和 500。
为什么我在示波器上测到10Hz,3.14V和100ms的信号?

网友A(2025-07-31):
你这个计数器设置有点怪,预分频3600对36MHz时钟来说太大了,实际计数频率降太多。

网友B:
36MHz / 3600 = 10kHz,再除以1000的周期,实际定时器输出频率是10Hz,跟你示波器上的频率是对应的。

网友C:
3.14V信号可能是因为你的测量基准和输出电压范围有关,确认一下DAC或者PWM的输出电压。

网友D:
100ms的周期正好对应10Hz信号的周期,说明定时器配置是对的。

网友E:
你想要别的频率,可以调整预分频或者计数器周期来改变输出。

网友F:
有时候示波器测量信号偏差,是探头接地或带宽设置导致的,要检查下示波器设置。

网友G:
你可以用公式算一下实际输出频率:Freq = Timer_Clock / (Prescaler+1) / (Period+1)。

网友H:
STM32F3的定时器计数模式和时钟源也会影响最终信号,确认下是内部时钟还是外部时钟。

网友I:
如果用PWM输出,电压幅值受供电电压和占空比影响,3.14V可能是占空比对应电压。

网友J:
建议用CubeMX生成的代码基础上调整参数,逐步验证时钟和定时器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