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新版IDE,MRS2,用LINKE无法调试,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5-06-26):
用WCH-LINKE-R0-1V2调试CH582,新版编译器MRS2识别不到芯片,确定已开启两线仿真。旧版MRS,好像有个补丁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新版MRS2,不知道是不是同样的原因。

网友A:
您好,MRS2与前代版本在调试处理上没有区别,正常情况下都是可以进行调试的。无法调试可能是其他原因造成,但从帖子中的信息无法准确判断。推荐您使用MRS2的用户反馈功能(Help->Feedback)进行反馈,并提供更详细的设备与操作信息,会有相关工作人员与您及时联系,帮您解决该问题。

网友B:
要先看看自己硬件有没有问题,连接是否正确,软件升级原厂肯定是做了测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