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单电阻采样的电流波形

楼主(2025-06-27):
请问有谁做过单电阻采样的,帮忙看看下图中单电阻采样的电流波形的毛刺程度是否正常?

网友A:
可以调整一下单电阻采样的信号稳定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调整一下单电阻采样的信号稳定时间

请问单电阻采样模式下,电流波形的毛刺程度要做到多光滑才算正常?
你有单电阻采样的电流波形图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单电阻采样模式下,电流波形的毛刺程度要做到多光滑才算正常?
你有单电阻采样的电流波形图吗? ...

不同电机不一样的,跟电感的大小也有关系,你对比一下实际的相电流波形和采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电机不一样的,跟电感的大小也有关系,你对比一下实际的相电流波形和采样的 ...

好的,谢谢

网友B:
是两个电阻并联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调整一下单电阻采样的信号稳定时间

做了滤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两个电阻并联吗?

只有单个电阻

楼主:
是软件做滤波吗?  没有滤波,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C:
不同板子回路里面干扰也不同,一个算法做下滤波还有就是看看板子地是否干净。

网友D:
应该有些负载有点干扰

网友E:
如二楼版主所言,感觉是建立时间的问题。
首先是周期信号上有另外一个周期的干扰,这个明显是干扰,不是噪声。不用做FFT,眼睛看的很明显;
噪声的尖刺很高,而且连续多个,然后过很久之后又连续多个。噪声的周期测试一下,看看和软件采样是否对应的上,还是和其它电机什么的对应的上。
特别下面的那个图上绿色的波谷的最下的那个尖刺,太明显了, 用示波器对比着找找,看看和什么信号同步,来源到底是哪里。是MCU采样导致的还是隔壁空调导致的。

网友F:
为啥你单电阻测量的时候也有两个波形?

网友G:
有空再介绍双电阻和三电阻的采样波形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如二楼版主所言,感觉是建立时间的问题。
首先是周期信号上有另外一个周期的干扰,这个明显是干扰,不是噪 ...

老哥说的很在理啊

网友B:
大神请教下,双电阻采样是指两个电阻并联吗?

网友I:
请教下这个单电阻ADC应该怎么设置呢?我按例程设置的两段式不知为啥采样不到电流,我的上桥波形和ADC triger波形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