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hc32l136 单片机呢能识别swd口但是无法连接烧录,串口擦除都试过了

楼主(2025-06-27):
用hc32l136 写了忘加延时的休眠,然后就不能用swd口烧录了。根据论坛方法用串口换了好几个程序。都是能检测的swd口但是无法刷程序。用的dap

网友A:
机上复位脚,KEIL里面设置
under  Reset(保持复位):在复位下保持硬件复位(HW复位)信号在连接到设备时处于活动状态。当用户程序错误地禁用JTAG/SW接口时,请使用此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