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拆下了很多电路板,

楼主(2025-06-27):
拆下了很多电路板,想请教有什么好的方法得到电路板(单层)的电路,我试过了一个元件一个元件的往下画,觉的挺复杂的。抄板那些方法好用吗?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我主要是画出电路来维修的。

网友A:
1 拍照
2 拆掉所有器件
3 扫描顶层和底层
4 磨掉顶层和底层,露出内层铜皮,
5 扫描
6 如果6层以上 重复3 4 5
7 各层文件拼合
8 抄板完成

网友A:
还有个办法
一边原理图一边画PCB 图
结合2楼
这样 原理图和PCB图都有了,而且还是带网络的
可以吃透

网友B:
如果不怕麻烦按照2楼方法,嫌麻烦可以找抄板的公司付费代抄

网友C:
这是个辛苦活,除了楼上的方法,还有就是硬画。
先把零件分辨清楚,种类、型号和管脚,在原理图上画出来。
这时必须保证每个零件都有编号。印制板上有编号丝印就比较方便,没有就更麻烦。
然后肉眼+万用表,去找连接关系,核对没问题就在图上连接起来。
一个零件、一个管脚挨个过。
画完以后再用理论去分析,是不是合乎理论。

没有别的好方法。

网友D:
现在的AI技术,不知道在识别电路板方面有没有可以的。人工画还是按电路功能,估计元件的作用,按基本的原理性电路,一点一点画出实际的电路。

网友E:
抄板有抄板步骤的
还有配套软件,不然效率很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