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想使用FLASH来存储数据,请问大伙,,你们常用哪款FLASH芯片

楼主(2025-06-27):
想使用FLASH来存储数据,请问大伙,,你们常用哪款FLASH芯片

网友A:
取决你的数据大小 读写频率,接口类型
只有几百K IIC 那么常用的 24Cxx 最便宜

网友B:
得看你的具体需求是什么。

网友C:
一步到位直接上UFS就行了

网友D:
W25Q512,512Mbit,64Mbyte。

网友E:
华邦的W25@128,产品在用

网友F:
兆易创新GD25Q32CSIG, 4MBytes

网友G:
目前用的最多的应该是U盘

网友H:
FLASH那肯定是25Qxx系列的了,做离线数据保存我一直用它。如果擦写频繁的那就要考虑用EEPROM或FRAM了。

为啥不考虑一下MRAM呢

网友I:
W25Q512我基本就用到这个

网友J:
弄了个4Gbit的spi的FLASH,发现驱动和512Mbit的不一样啊。

网友K:
SD卡现在很少了吧,太大了,TF卡比较多

网友L:
Flash这块,华邦是个绕不开的品牌

网友M:
小容量用NOR,大容量用NAND

网友H:
引用 网友J:
弄了个4Gbit的spi的FLASH,发现驱动和512Mbit的不一样啊。

512M以上大容量的FLASH,一般是NAND FLASH,不是25Q16这种NOR FLASH,驱动不一样。

网友J:
引用 网友H:
512M以上大容量的FLASH,一般是NAND FLASH,不是25Q16这种NOR FLASH,驱动不一样。 ...

对,弄了两三天才写进去读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