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PSOC不能用KEIL开发吧

楼主(2025-06-27):
这个系列的都是用哪些软件开发的?

网友A:
PSOC可以用KEIL开发。

网友B:
PSOC常用PSOC Creator和ModusToolBox进行开发,同时也支持Keil、IAR进行开发。

网友C:
看了一下,支持

网友D:
官方说有的是支持的

网友E(2025-07-30):
请问CY8C4147AZI-S455如何安装keil的芯片包?keil一直提示不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请问CY8C4147AZI-S455如何安装keil的芯片包?keil一直提示不行

可以到Keil的官网上下载并安装相应的库:
https://www.keil.arm.com/family/cypress-psoc-4100s/

网友F:
Psoc系列支持KEIL进行开发,下面这些系列都是支持。
如果keil中没有对应的安装包,可以到KEIL的官网中下载:
https://www.keil.arm.com/packs/psoc4_dfp-cypress/devices/
其他的IDE,比如Modustoolbox、IAR、Psoc Creator都是支持的。
如果有什么应用上的问题,可以到我们的官方论坛上去提问:
https://community.infineon.com/?profile.language=en

网友G:
其实还是一句具体的型号官方有支持库

网友H(2025-08-31):
支持使用 KEIL MDK 进行开发。

网友I(2025-09-30):
PSOC可以用KEIL开发

网友J:
PSoC 可以采用Keil 开发,可以基于Modustoolbox Project Creator 创建Keil 开发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