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应用] 中颖MCU电机行业主要是使用哪种控制?

楼主(2025-06-27):
中颖MCU电机行业主要是使用哪种控制?有相关的FOC库或BLDC库吗?

网友A:
PWM控制吧

网友B:
中颖MCU在电机行业中主要采用PWM控制,FOC算法。

网友C(2025-09-07):
电机算法是开源的吗?

网友D:
关于FOC库,中颖MCU确实有提供相应的库支持

网友E:
中颖 MCU 在电机行业主要采用矢量控制(FOC)和正弦波控制。FOC 能实现高精度 motor 高精度调速、高效运行,适配永磁同步电机等;正弦波控制可降低电机噪音与振动。同时支持直流无刷电机的方波控制,满足不同场景需求,兼顾性能与成本。

网友F(2025-10-13):
中颖 MCU 在电机行业主要采用 FOC(磁场定向控制)和 SVPWM(空间矢量脉宽调制)。FOC 能精准控制转矩和转速,效率高;SVPWM 提升直流电压利用率,减少谐波。结合 ADC 采样电流电压,实现闭环调节,适配无刷直流、永磁同步等电机,满足高精度驱动需求。

网友G:
FOC库的话,中颖官方有提供相应的电机控制库,包括BLDC和PMSM的控制算法,可以满足不同电机类型的控制需求。

网友H:
中颖 MCU 在电机行业主要采用无传感器控制,尤其针对 BLDC 电机,通过反电动势检测实现换相,无需霍尔传感器,简化电路。同时支持 FOC(磁场定向控制),适用于高精度场景,结合内部 PWM、ADC 等模块,实现高效调速与稳定运行,广泛应用于家电、工业驱动等领域。

网友I(2025-11-18):
中颖 MCU 在电机行业以 FOC(矢量控制)为主,也涵盖方波控制等。8 位如 SH79F1611 适配 BLDC 方波控制,SH79F3213 可实现矢量控制;32 位如 SH33F2801 支持定点和浮点 FOC。适配家电、电动车等场景,兼顾有感与无感控制,适配不同性能与成本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