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Creator] PSC3在Keil环境新建工程方法分享1

楼主(2025-06-27):
目前直接下载PSOC C3的Keil例程修改芯片型号会有未知问题,如下图:
所以暂时只能使用一点复杂的方法,比如使用MTB创建工程然后转成Keil,可以参考附件PPT。
需要补充的是,MTB工程的Makefile中的APPNAME是转化后的工程名字,可以自己修改。

网友A(2025-07-31):
PSC3在Keil环境新建工程

网友B(2025-08-31):
直接修改 PSOC C3 的 Keil 例程芯片型号可能会因底层驱动、寄存器配置等差异而产生未知问题。

网友A(2025-09-30):
很实用的工程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