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支持] HC89S003A是否支持多路ADC同步采样?

楼主(2025-06-27):
HC89S003A是否支持多路ADC同步采样?

网友A(2025-10-04):
HC89S003A 不支持多路 ADC 同步采样。其 ADC 为单通道逐次比较型,需通过软件切换通道实现多路采样,采样过程分时进行,存在一定时间差。适用于对同步性要求不高的场景,如简单电压、温度检测等,若需同步采样需额外硬件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