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支持] HC89S003A支持哪些开发工具?如何解决烧录器兼容性问题?

楼主(2025-06-27):
HC89S003A支持哪些开发工具?如何解决烧录器兼容性问题?

网友A(2025-10-04):
HC89S003A 支持芯圣官方的 HDS2000 编程器,以及第三方兼容工具如 STC-ISP(需配置对应型号)。解决烧录器兼容性问题,可优先用官方工具确保适配;第三方工具需更新固件至最新版,或通过芯圣官网下载专用驱动与配置文件,按手册设置波特率和接口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