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0.00元(功能说明)
【每周分享】不会修板子的电工不是好电工——修好一块变频冰箱主板就是这么简单

楼主(2025-06-27):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最近身为维修电工的本人,收到一同事拿来的变频冰箱主板,由于是第一次接触到冰箱主板维修,所以特将检修过程以及线路板的有关情况进行归纳如下,留作纪念。
图一所示为上菱某型号四开门法式变频风冷冰箱主板正面照片,据送修的同事介绍故障相关信息为:冰箱显示屏点亮和显示信息功能正常,但冰箱压缩机、风冷风扇均不工作,三个箱室内的LED照明灯也不亮。经冰箱厂家维修人员直接更换新主板后故障得以排除,同事面对600元的收费特地将更换的主板留了下来,想让本人维修好后备用。

在介绍检修过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张主板的结构:图一上方为开关电源部分,使用的是UC3844单端反激式开关电源形式。至于左侧上方小板根据走线分析,为MCU系统加三支光耦模块(每支内含两组光电耦合器)构成的变频驱动电路。至于板子下半部分元器件寥寥无几,最为明显的是一支三端集成稳压管7805,作用是将开关电源产生的DC12V转换为DC5V供显示屏以及图二所示背部线路使用。不过冰箱相关的:门限开关、LED照明控制、显示屏、温度传感器、化霜加热控制等端口均集中在这一部分。

线路板背部如图二所示,结合图一来看上方单支IGBT为开关电源部分的开关管,光耦为稳压反馈控制回路所用。中间最为明显的是6支8N60功率管,是变频部分的执行器件,与之相邻右侧的两支光耦一支为变频回路同下方主控系统通讯所用,另一支为主控系统针对变频部分电流监测所用。采用隔离孔同上半部分分隔出来的下半部分是整台冰箱的控制核心部分,主要是一款DSP系统进行各种数据采集分析处理等工作。

了解完整块板子的线路走向后,我们来看故障排查过程,对此有些观察力细致的坛友或许已经看到了异常所在——图一左上方标有蓝色印记的电解电容顶部已然鼓包了(特写见图三)。拆下该支标称为25V 1000UF的电容使用电桥测试,测得实际容量仅剩不到300UF,D值则高达3点几。鉴于开关电源输出DC12V回路采用LC π型滤波形式,遂将另一支同规格电容也做了测量,结果容量和D值同样差强人意。在将上述两支电容做换新,并测量变频逆变功率器件无异常后,便决定通电测试。

通电后,测量开关电源输出DC12V稳定,7805输出也同样无异常。采用短接模拟箱室门开关状态,测量对应LED灯控制输出点位的电位均有等值变化(图四左侧端口)。不过要想让变频部分工作,则需要克服两点:一是要对各厢室的温度传感器进行模拟给定(本例采用2.2KΩ电阻模拟给定);其二则是该冰箱循环风扇为四线式,需要给相应端口提供一2.5V左右的电压,以便屏蔽掉未插风扇引起的故障报警(图四右侧端口)。做好上述准备工作后,再次通电测量U、V、W三个端子间的电压,测得均为AC200V,至此该主板故障得以排除。
总结,此例故障根源在于开关电源输出DC12V回路带载能力降低所致。

网友A:
厲害了我的哥

网友B:
祖传手艺~

楼主:
不值钱的技术,现在搞软件编程的才是王道。

楼主:
过奖了,也就是故障现象明显,太复杂的俺也摆置不了。

网友C:
电子报的感觉回来了

能力有限,也就会修点简单的故障,见笑了。

网友D:
不错不错,呱唧呱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不错,呱唧呱唧

初学咋练,见笑了。有什么好案例同样非常期待大家的分享。

网友E:
技术不错

过奖了,也就只会修点简单的电路。

网友F:
你修了啥?买了块板子替换上去?文字太长没看完,不过应该挺牛X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修了啥?买了块板子替换上去?文字太长没看完,不过应该挺牛X的。

就是一个电容的事,只是第一次修这种板子,有些东西觉得有必要记录一下。

网友G(2025-09-12):
牛啊,啥也搞得定

楼主:
引用 网友G:
牛啊,啥也搞得定

碰巧了,要不然光那些传感器就没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