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现有几个问题需要各位大虾给于帮助解决,谢谢

楼主(2025-06-27):
现有几个问题需要各位大虾给于帮助解决,谢谢
1、天线阻抗的测量
2、天线阻抗的匹配网络
3、如何提高天线的传输距离
4、谐振功率放大器的实用电路(提供一到两个)
5、信号发生器的后级电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md]#### 天线阻抗的测量

使用矢量网络分析仪直接测量,或通过巴伦、镜像法等间接测试,获取输入阻抗参数 ...

老哥 如果是deepseek回答的,你也把背景色去掉一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