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从 一个旧的电路板拆下来一个 ATMEGA128L,如何给他做个烧录器啊

楼主(2025-06-27):
从 一个旧的电路板拆下来一个 ATMEGA128L,如何给他做个烧录器啊?
AT89S51的烧录器可以用吗

网友A:
https://www.fischl.de/usbasp/
可以自己做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ttps://www.fischl.de/usbasp/
可以自己做一个。

这个很给力啊,连固件都配套了,直接照着做即可

网友C:
ATMEGA128L和AT89S51虽然都是AVR系列的微控制器,但它们的架构和引脚配置有所不同,因此AT89S51的烧录器并不适用于ATMEGA128L。你需要一个兼容ATMEGA128L的烧录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fischl.de/usbasp/
可以自己做一个。

不值当的,扔了。

网友D(2025-08-29):
用 USB 转 TTL 模块,接 ATMEGA128L 的 VCC、GND、RX、TX、RESET,串 10k 电阻到 VCC,用 avrdude 软件通过串口烧录。

网友E:
可利用 Arduino 制作 ATmega128L 烧录器:将 Arduino 设为 ISP 编程器,连接其 SPI 引脚(SCK、MOSI、MISO)到 ATmega128L 对应引脚,复位脚接 Arduino 数字脚,供电 3.3V/5V。在 Arduino IDE 烧录 ISP 固件,再用 avrdude 命令或 IDE 通过 Arduino 向 ATmega128L 烧写程序,需注意电压匹配。

网友F(2025-11-11):
可自制 ATMEGA128L 烧录器:用 Arduino 作 ISP,连接两者 SPI 引脚(SCK 接 SCK,MOSI 接 MOSI,MISO 接 MISO),Arduino 的 D10 接 ATMEGA128L 复位脚,共地并独立供电。Arduino 烧写 ISP 固件,通过 Arduino IDE 选对应板型、编程器为 “Arduino as ISP”,即可烧录目标芯片,需注意电压匹配(3.3V/5V)。

网友G:
用另一块单片机(如 Arduino)制作烧录器:Arduino 的 SPI 引脚(D11-D13)接 ATmega128L 的 SPI 引脚(MOSI/MISO/SCK),Arduino 的 D10 接其复位脚,VCC 和 GND 对应连接。在 Arduino 上烧录 ISP 固件(如 ArduinoISP),通过 MPLAB X 或 AVR Studio 选择 Arduino 作为编程器,即可对 ATmega128L 烧录程序

网友H:
适合自制烧录器的方案有两种,分别是利用 Arduino 制作 ISP 烧录器和自制 USBASP 烧录器,前者无需额外设计 PCB,适合快速上手,后者通用性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