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应用] 中颖 SH87F8801 低功耗模式如何实现

楼主(2025-06-30):
芯片支持 Deep Sleep Mode(< 3uA)与 Power Down Mode(< 0.3uA)。通过对相关控制寄存器配置,进入对应模式,关闭不必要外设与时钟,降低功耗,适用于对功耗敏感的物联网设备等场景。

网友A:
Deep Sleep Mode 和 Power Down Mode 都是很好的低功耗解决方案。在物联网设备中,根据实际需求选择合适的模式,可以有效延长设备的使用寿命。

网友B(2025-10-27):
SH87F8801 实现低功耗模式需:配置寄存器进入休眠 / 掉电模式,关闭 unused 外设时钟(如 ADC、定时器);设置 IO 口为输入或高阻,减少漏电流;通过外部中断(如按键)或定时器唤醒。休眠时 CPU 停止运行,仅保留必要模块供电,掉电模式功耗更低,需注意唤醒源配置以快速响应。

网友C:
中颖 SH87F8801 实现低功耗模式,需先关闭 unused 外设(如 ADC、定时器),配置 I/O 口为输入或高阻态。通过设置电源管理寄存器进入相应模式(如休眠、掉电),可由外部中断或定时器唤醒。操作时确保关键寄存器配置正确,减少待机电流,延长电池寿命。

网友D:
中颖 SH87F8801 的低功耗模式通过多维度实现:可关闭未使用外设(如 ADC、定时器)降低能耗;进入休眠模式时,CPU 停止运行,仅保留必要模块(如中断控制器)待命;支持外部中断或定时唤醒,唤醒后快速恢复工作状态,适用于需延长续航的低功耗场景。

网友E:
中颖 SH87F8801 通过多种低功耗模式实现节能,如 SleepMode、DeepSleepMode 和 PowerDownMode。可通过配置相关控制寄存器进入对应模式,关闭不必要的外设与时钟,同时采用低泄漏工艺,减少静态电流,从而降低整体功耗。

网友F:
中颖 SH87F8801 通过配置寄存器实现 Deep Sleep(<3μA)和 Power Down(<0.3μA)两种低功耗模式。实现时需关闭非必要外设与时钟,靠低频时钟维持基础功能。可通过中断等事件唤醒,适配蓝牙相关及物联网等需长续航的电池供电设备。

网友G:
中颖 SH87F8801 通过配置控制寄存器实现 Deep Sleep(<3uA)和 Power Down(<0.3uA)两种低功耗模式。模式开启时会关闭非必要外设与时钟,仅保留维持唤醒的核心模块。它还可搭配内建或外置低频时钟源减少能耗,适配蓝牙相关低功耗场景,靠中断等事件唤醒以恢复正常运行。

网友H:
进入低功耗模式后,确实需要关闭不必要的外设和时钟

网友G:
中颖 SH87F8801 实现低功耗模式:通过配置寄存器进入休眠模式,关闭 CPU 及非必要外设时钟;保留必要模块(如定时器、外部中断)以唤醒;可由外部中断、定时器溢出等触发唤醒。休眠时电流低至微安级,需确保唤醒源正确配置,平衡功耗与响应需求。

网友I(2026-04-17):
深度睡眠模式功耗是多少?

网友J:
理解 SH87F8801 的功耗模式

网友K:
低功耗模式如何配置

网友L:
中颖 SH87F8801 提供 Sleep、Deep Sleep、Power Down 三级低功耗模式,通过关闭时钟 / 电源、配置唤醒源、执行 WFI 指令实现,电流可低至 0.3μA。

网友M:
什么是Deep Sleep Mode和Power Down Mode

网友N:
如何配置SH87F8801的低功耗模式?

网友O:
哪些外设需要关闭以降低功耗?

网友D:
SH87F8801 低功耗分Deep Sleep(<3μA)、Power Down(<0.3μA)。实现步骤:1)关闭蓝牙、外设时钟,GPIO 设推挽 / 高阻、悬空口接地;2)配置唤醒源(RTC、外部中断);3)写对应寄存器进入模式;4)Power Down 需关主时钟、仅保留 32kHz RTC,唤醒后复位恢复。

网友P:
中颖 SH87F8801 主要通过 Deep Sleep(深度睡眠) 和 Power Down(掉电) 两种低功耗模式实现省电,配合外设关断、I/O 配置、唤醒源设置即可达到 <3μA 甚至 <0.3μA 的待机电流SinoWealth 中颖电子

网友Q:
SH87F8801 实现低功耗模式需进行低功耗配置还是很简单的

网友R(2026-05-23):
SH87F8801 搭载 BLE 射频,低功耗先关闭闲置外设与时钟,断开未用 IO 电平悬空。切换芯片休眠模式,关停射频发射接收模块,降低系统主频。合理配置 IO 口状态,关闭 ADC、PWM 等功能,按需开启定时唤醒。搭配蓝牙广播间歇发包,大幅降低待机与休眠电流,适配电池供电物联网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