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如何更改IROM地址

楼主(2025-06-27):
是否可以使用STM32CubeIDE更改IROM地址?
因为默认的IROM地址从0x08000000开始。所以,我想把它改为0x08002000
下图是keil中的配置。

网友A:
在 STM32CubeIDE 中,可通过双击打开工程里的.ld 文件,找到相关行来修改 IROM 地址。也可在运行配置中设置启动偏移量来间接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