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如何查看Flash内容

楼主(2025-06-28):
当通过STM32CubeIDE查看Flash内容时
直接读取时出现HardFault?
只有先擦除扇区,才能读取得到F,此时能够读取和写入闪存。

网友A:
在STM32CubeIDE中,通过菜单栏选择Window -> Show View -> Build Analyzer,打开Build Analyzer视图

网友B:
Memory Regions部分,可以查看Flash的总大小、已用空间和剩余空间

网友C:
如果不使用HAL库,可以直接通过内存映射地址读取Flash存储器

网友D:
在Memory Browser中,需要手动输入Flash的起始地址和要查看的大小

网友E:
Memory Browser会显示该地址范围内的Flash内容。这些内容以十六进制形式显示,方便查看和分析。

网友F:
直接操作Flash地址需要谨慎,确保不会误操作到重要的程序代码或数据区域。此外,Flash的读写操作可能会受到硬件保护机制的限制,需要确保在允许的范围内进行操作。

网友G:
可以考虑使用ST-LINK Utility工具读取

网友H:
在查看或修改Flash内容时,请确保不会破坏重要的程序代码或数据区域,以免导致系统无法正常运行

网友I:
在进行任何可能影响Flash内容的操作之前,建议先备份重要的数据或程序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