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减少SystemClock_Config的代码大小

楼主(2025-06-28):
使用STM32CubeIDE创建一个Bootloader程序。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减少SystemClock_Config的代码大小,
这样就可以将引导加载程序降低到4k以内

网友A:
在STM32CubeMX中直接设置时钟源(如HSE/HIL/PLL)和分频参数,工具会自动生成精简的SystemClock_Config代码。避免手动修改生成的代码,减少冗余逻辑

网友B:
在CubeMX的“Clock Configuration”选项卡中,关闭未使用的外设时钟

网友C:
如果Bootloader对时钟精度要求不高,可以直接调用HAL_RCC_OscConfigHAL_RCC_ClockConfig等函数,避免自定义复杂的时钟配置逻辑

网友D:
删除与Bootloader功能无关的时钟配置,仅保留核心时钟设置

网友E:
在STM32CubeIDE的编译选项中启用优化,编译器会自动精简代码尺寸

网友F:
将时钟配置中的重复代码封装为宏或函数,减少代码行数

网友G:
检查SystemClock_Config中是否存在调试用的日志输出或断言,这些代码会显著增加代码体积,需在Release版本中移除。

网友H: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 {0};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 {0};

    // 配置时钟源(例如HSE)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E;
    RCC_OscInitStruct.HSEState = RCC_HSE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ource = RCC_PLLSOURCE_HSE;
    RCC_OscInitStruct.PLL.PLLMUL = RCC_PLL_MUL6; // 根据需求调整倍频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 配置系统时钟和总线时钟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HCLK | RCC_CLOCKTYPE_SYSCLK
                                | RCC_CLOCKTYPE_PCLK1 | RCC_CLOCKTYPE_PCLK2;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PLLCLK;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 AHB无分频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 APB1无分频
    RCC_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 APB2无分频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WS); // 根据频率设置Flash延迟
}

网友I:
条件编译:根据Bootloader的实际需求,通过#ifdef排除不必要的配置分支

网友J:
通过STM32CubeMX自动生成基础配置、复用HAL库函数、优化编译选项和移除冗余代码,可以显著减少SystemClock_Config的代码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