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cubeIDE vs iar 速度和效率

楼主(2025-06-27):
与IAR对比,stm32cubeIDE有几个较大差异:
1.生成的HEX文件几乎是iar的两倍长。
2程序的执行速度几乎比iar慢2倍。
在stm32cubeIDE中使用的RAM量略高。
测试项目,几乎使用了stm32f407vg的大部分功能。

网友A:
STM32CubeIDE通常编译速度相对较慢。因为它基于Eclipse框架,虽然提供了丰富的功能和插件扩展性,但在编译时可能会因为框架本身的开销以及一些额外的检查和处理机制,导致编译时间较长

网友B:
IAR的编译器对编译算法进行了优化,能够更高效地处理代码编译过程,在相同工程和相同优化等级下,其编译速度往往优于STM32CubeIDE

网友C:
STM32CubeIDE生成的HEX文件相对较大,代码执行速度相对较慢

网友D:
STM32CubeIDE对于新手来说较为友好,它与STM32CubeMX集成度高,可以方便地进行项目配置和代码生成,提供了一站式的解决方案

网友E:
IAR编译器生成的代码通常较为紧凑,在内存受限的设备中具有优势,其程序的执行速度也相对较快,能够更有效地利用硬件资源

网友F:
STM32CubeIDE集成了GDB调试器,支持通过ST - Link和其他兼容调试器进行在线调试和编程,提供了较为丰富的调试功能,如断点设置、变量查看、单步执行等,方便开发者进行程序调试

网友G:
IAR具备强大的调试功能,其调试工具与编译器紧密结合,能够提供准确的调试信息和高效的调试操作,帮助开发者快速定位和解决问题

网友H:
IAR高效的编译速度和紧凑的代码生成效率能够提高开发效率,尤其在对性能和内存要求较高的项目中

网友I:
如果注重编译速度和代码生成效率,IAR可能更具优势

网友J:
新手或需要更全面的开发支持以及便捷的项目配置,STM32CubeIDE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K:
STM32CubeIDE 集成度高但编译稍慢,IAR 编译速度快、代码效率高但学习成本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