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是否可以指定代码生成器不更改某些文件/文件夹?

楼主(2025-06-28):
有时候我们需要对'Drivers'/'Middlewares'进行修改,并将它们存储在svn仓库中.如果我们通过“外部”将这些库包含到我们的项目中并进行代码生成,那么将丢失所有的修改。
例如:我们使用的PHY不能由现有的“HAL_ETH_Init”函数管理(在Drivers/Src/stm32f4xx_hal_eth.c中)。我们想改变双工和速度逻辑,但是不能正确修改。
是否可以指定代码生成器不更改某些文件/文件夹?

网友A(2025-07-31):
STM32CubeIDE的代码生成器默认会覆盖Drivers和Middlewares里的文件,确实很烦人。

网友B:
一般推荐不要直接修改Drivers里的源文件,改动很容易被代码生成覆盖。

网友C:
你可以把修改做成自己的库或者扩展函数,避免直接改HAL源码。

网友D:
也有办法在CubeMX里设置某些文件为只读,但并不能完全阻止覆盖。

网友E:
另一种思路是用代码生成后,把Drivers文件夹从项目里“断开”管理,改动后手动维护。

网友F:
SVN可以用分支管理修改后的Drivers版本,更新代码时小心合并冲突。

网友G:
如果是修改ETH驱动,建议继承HAL_ETH_Init功能,写一个wrapper函数来实现双工和速度的自定义。

网友H:
你还可以试试CubeMX的“User Code”区域,把改动写在这些保护区段里。

网友I:
有些人把修改放到单独的.c/.h文件里,保持Drivers库文件纯净,代码生成后只用自己写的文件。

网友J:
官方暂时没有提供“指定不覆盖文件”的开关,主要还是靠开发者自己规范管理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