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USART 通信乱码问题

楼主(2025-06-28):
问题现象:在开发一款基于芯圣 MCU 的无线数据传输设备时,USART 通信用于与无线模块进行数据交互。
设备运行过程中,接收端接收到的数据出现大量乱码,无法正确解析。

排查过程:检查 USART 通信的波特率设置,确认与无线模块一致。
使用逻辑分析仪抓取 USART 通信的 TX 和 RX 信号,发现发送端数据正常,但接收端信号存在位偏移和电平异常。
进一步检查发现,USART 通信的 TX 和 RX 引脚未进行电平匹配,导致信号传输过程中出现电平失真。

解决方案:在 USART 通信的 TX 和 RX 引脚添加电平转换芯片,将芯圣 MCU 的 3.3V 电平转换为无线模块所需的电平。
同时,优化软件中的 USART 通信代码,增加数据校验机制,如采用奇偶校验或 CRC 校验。
经过改进,USART 通信恢复正常,数据传输准确无误。

网友A:
乱码可能是引脚问题也有可能是算法问题

网友B:
USART 通信乱码多因波特率不匹配、数据位 / 停止位错误或干扰导致信号失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