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软件编程问题及解决

楼主(2025-06-28):
定时器中断无法正常触发

问题现象:在一个基于芯圣 MCU 的定时任务项目中,使用定时器中断实现周期性数据采集。
程序运行后,定时器中断未按预期触发,导致数据采集任务无法执行。

排查过程:检查定时器初始化代码,确认定时器的时钟配置、计数模式、分频系数等参数设置正确。
在定时器中断服务函数中添加调试语句,发现中断服务函数未被调用。
进一步检查中断优先级设置,发现定时器中断的优先级低于其他高优先级中断,导致定时器中断被屏蔽。

解决方案:重新分配中断优先级,将定时器中断的优先级调整为合适级别,确保其能够正常响应。
同时,在主程序中添加中断使能代码,确保定时器中断功能已开启。
修改后,定时器中断按预期触发,数据采集任务正常运行。

网友A:
中断优先级非常重要的

网友B(2025-10-21):
请教下
如何配置HC18M121B1的中断优先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