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系统死机问题

楼主(2025-06-29):
问题现象:在开发一款多功能智能设备时,设备运行一段时间后偶尔出现死机现象,表现为程序停止运行,无法响应任何操作。

排查过程:首先怀疑是硬件故障,检查电源供电是否稳定,各模块连接是否正常,未发现明显问题。
在软件中添加看门狗定时器,用于监测程序运行状态。
当系统死机时,看门狗定时器触发复位,但问题依然存在。
进一步分析发现,程序中存在内存溢出问题,导致堆栈数据混乱,从而引发死机。

解决方案:优化软件代码,检查数组、指针等变量的使用,避免内存越界和非法访问。
增加内存管理机制,及时释放不再使用的内存资源。
同时,合理设置看门狗定时器的超时时间,确保在程序出现异常时能够有效复位系统。
经过改进,系统死机问题得到彻底解决,设备运行稳定可靠。

在芯圣 MCU 开发过程中,遇到问题时需从硬件和软件两方面综合排查,结合实际案例经验,能够更快速准确地定位问题根源并找到解决方案。
通过不断积累和总结,新手开发者可以更好地掌握芯圣 MCU 的开发技巧,提高项目开发的成功率和效率。

网友A:
系统死机确实需要重点关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