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比较器LM339输出的电平能直接被单片机识别吗?

楼主(2025-06-28):
1)比较器LM339输出的电平能直接被单片机识别吗?
(刚看到别人在单片机和比较器之间加入了电平转换电路),所以想来问下?
谢谢!
2)另外,看到一篇文献这么说的,实在不解.
<<输入比较器的电压为V+,V-,V+等于V-即相当于V+大于V-(这里不能理解),则输出高电平;
谢谢!

网友A:
这个问题要看比较器输出电位幅值了,通常比较器的输出电位接近工作电压,而其工作电压又通常高于单片机工种电压。

网友B:
这个主要看电平在不在范围,如果你是±15V那种,那估计很少有mcu扛得住

网友C:
不超过MCU电压允许范围的电平可以识别,超过允许电压范围MCU就扛不住了

网友D:
加个三极管,几分钱的事。冗余性更佳。

网友E:
当然可以,LM339、LM393的输出是三极管OC输出,上拉电阻到单片机电源,可以适应各种电压。

正解!

网友F:
用电阻分压到io范围也可以吧

网友G:
比较器是开漏输出,可以加上拉到对应电平。

网友H:
比较器单电源供电,输出可以直接接到单片机IO,IO设成弱上拉,不用接上拉电阻;
比较器正负电源供电,输出需要电平转换,可以用三极管转换,也可以用电阻网络实现,然后接单片机IO。

网友I:
MCU的IO口电平一般3.3V吧,339输出端,上拉电阻接到3.3V上,不然339高电平就是VCC,有可能直接太大直接烧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