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25] AT32F425如何将程序烧录进的外置flash

楼主(2025-06-28):
大家好,最近在做一个基于at32f425的带屏幕显示的信号采集板, 有很多图片,占了非常大的内置flash空间,该芯片能不能将程序烧录进外置的flash呢,或者说有没有别的不需要换芯片的方案。

网友A:
外接 SPI Flash :虽然 AT32F425 本身不支持直接将程序烧录到外置 Flash 中,但可以通过 SPI 接口外接 SPI Flash 芯片,将图片数据存储在其中。在程序运行时,通过 SPI 通信读取 SPI Flash 中的图片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接 SPI Flash :虽然 AT32F425 本身不支持直接将程序烧录到外置 Flash 中,但可以通过 SPI 接口外接 SPI  ...

那怎么把图片文件传到外置flash呢,先使用内置的程序一点一点写进去吗。

网友A:
有种方法是做一个 keil FLM文件,keil下载进去。
这里有一个帖子   https://blog.csdn.net/Teminator_/article/details/142728299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种方法是做一个 keil FLM文件,keil下载进去。
这里有一个帖子   https://blog.csdn.net/Teminator_/arti ...

好的,谢谢

网友B:
好像是通过FLM文件,mdk是这么干的,然后下载程序的时候一起搞进去。

网友C:
确实,内置flash空间有限,可以考虑使用外置flash。AT32F425支持通过SPI或QSPI接口连接外置flash,你可以查阅相关的技术手册来了解如何配置和使用。

网友D:
您好,AT32F425支持通过外部存储器接口(如QSPI或SPI)连接外置Flash。您可以使用这些接口将程序烧录到外置Flash中,以节省内置Flash空间。

网友E:
确实,内置Flash空间有限,可以考虑使用外置Flash。AT32F425支持通过SPI或QSPI接口连接外置Flash,你可以查阅相关的硬件手册和数据手册来了解如何配置。

网友F:
您好,AT32F425支持通过外部存储器接口扩展外置Flash。您可以使用QSPI或SPI接口来连接外置Flash,并通过修改启动代码来实现程序的烧录。

网友G:
您好,AT32F425支持通过外部存储器接口(如QSPI或SPI)连接外部Flash。您可以使用这些接口将程序烧录到外置Flash中。具体实现方法可以参考AT32F425的数据手册和相关示例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