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L021] AT32F421定时器PWM输入捕获功能实现中的问题

楼主(2025-06-28):
实验的目的:通过AT32F421G8U7的定时器TMR3_CH1实现PWM的输入捕获,并计算出高电平时长、频率、周期、占空比等参数。在没有PWM信号输入时发生溢出中断,并在溢出中断处理函数中将参数a置1.遇到的问题:发现输入捕获中断开启后,就无法发生溢出中断(溢出中断处理函数不被执行);关闭输入捕获中断,溢出中断处理函数就会被执行。这可如何解决?请各位同学解惑、指教,感谢!

网友A:
可以参考BSP里这个现成案例
AT32L021_Firmware_Library/ project / at_start_l021 / examples / tmr / pwm_input

网友B:
这种情况可能是中断优先级配置的问题。检查一下你的中断优先级设置,确保PWM输入捕获中断和溢出中断没有冲突。

网友C:
这个问题可能是由于中断优先级配置不当导致的。你检查一下中断优先级设置,确保PWM输入捕获中断和溢出中断没有冲突。

网友D:
检查定时器时钟源、输入滤波器配置,确保触发边沿与信号匹配,避免漏捕获。

网友E:
二楼说的是对滴,参考这个例程
AT32L021_Firmware_Library/ project / at_start_l021 / examples / tmr / pwm_input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二楼说的是对滴,参考这个例程
AT32L021_Firmware_Library/ project / at_start_l021 / examples / tmr / p ...

我看了这个例程了,里面只是讲了中断,楼主这个应该需要捕获中断之类的

网友G:
看起来像是中断优先级设置的问题。检查一下你的中断优先级设置,确保PWM输入捕获中断和溢出中断没有冲突。

网友H:
这种情况可能是中断优先级设置不当导致的。检查一下你的中断优先级设置,确保PWM输入捕获中断和溢出中断的优先级是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