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0] APM32F003F6P6芯片, PWM控制,PD4,PC5如何区分?

楼主(2025-06-28):
APM32F003F6P6芯片, PWM控制,PD4,PC5如何区分? 他们都是TMR2, CH1.

网友A:
看功能配置寄存器呗

网友B:
哪个引脚配置成TMR2.CH1哪个就是

网友C:
通过配置AFR0就可以选择用哪个引脚做定时器2的通道1:

网友D(2025-09-10):
APM32F003F6P6 芯片中,PD4 和 PC5 可通过对应定时器通道来区分。PD4 对应 TIM2_CH1,可用于 PWM 输出。而 PC5 主要作为 ADC 输入引脚,对应 ADC0 通道,一般不用于 PWM 控制。若要实现 PWM 控制,应选择 PD4 等合适的引脚。

网友E:
重映射引脚功能,方便在有限引脚下更大化的利用外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