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如何为静态常量变量分配一个特定的地址?

楼主(2025-06-29):
在MXCubeIDE中开发STM32L412设备,在Flash中创建数组,将其初始化为静态常量。而且不想将其初始化为零。从本质上讲,我希望能够使用STM32CubeProgrammer更改闪存中的值,这样我就可以在不更改其余代码操作的情况下更改代码的这一部分。
例如,我想把这个4字节数组赋给内存位置0x08010000。
static const uint8_t flash_array[4] ={        0x01, 0x02, 0x03, 0x04};
如果我直接编译,可以看到它被放置在其他地方,因为我没有指定所需的位置,使用STM32 CubeProgrammer在该位置能够看到。假设有一种方法能够分配内存位置。
记下位置并在事后更改它,,我希望对变量有更多的有用户控制控制。
是否有这样的方法呢

网友A:
提供了 #pragma 指令来指定变量的存储地址。

网友B:
使用指针来手动分配和访问特定地址的变量。

网友C:
硬件寄存器映射

网友D:
使用volatile防止编译器优化

网友E:
通过宏封装地址访问

网友F:
可以使用指针和初始化来实现。

网友G:
__attribute__((at(address))) 属性来指定变量的存储地址

网友D:
C代码中声明变量位置

网友H:
将常量变量放入Flash特定区域

网友I:
对硬件寄存器必须使用volatile,防止编译器优化掉“看似无用”的访问。

网友J:
可以使用链接器脚本来指定变量的存储位置。

网友K:
直接使用指针或volatile(如寄存器访问)

网友L:
// C代码(Keil)
__attribute__((at(0x20001000))) static uint8_t system_state = 0x00;

网友M:
GCC编译器,可以使用 __attribute__((at(address))) 来指定变量的存储地址。

网友N:
通过指针直接赋值

网友O:
配置信息需要存储在特定 Flash 地址

网友P:
对于更复杂的地址分配,可以使用链接脚本来指定变量的存储位置。

网友H:
使用 volatile 关键字

网友Q:
与硬件寄存器映射有关的常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