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E0] APM32E030的IWDT使用

楼主(2025-06-28):
APM32E030的IWDT使用

  IWDT是独立看门狗,在开启后,其将一直守护着程序是否稳定运行。

  当程序稳定运行时,我们设计程序周期性的喂狗。这时IWDT也安安稳稳。在我们程序中如小透明一样。可是,当我们的程序“跑飞”时,也就意味着程序未按时喂狗。而这时,IWDT则会触发Reset操作,让我们的程序重新复位,再跑起来。当然,多数情况下,整个系统也会随之复位。有点类似于Windows的“重启**”。在大多数情况下,非常好用,也非常有效。代码如何实现呢?请看:

int main(void)
{
    IWDTInit();
    printf("System Reset\r\n");
    while (1)
    {
        /* delay about 1 second  */
        Delay(6000000);
        APM_TINY_LEDToggle(LED2);
        IWDT_Feed();
        printf("running\r\n");
    }
}

void IWDTInit()
{

    /* clear IWDTRST Flag*/
    if (RCM_ReadStatusFlag(RCM_FLAG_IWDTRST) != RESET)
    {
        RCM_ClearStatusFlag();
    }
    /* set IWDT Write Access */
    IWDT_EnableWriteAccess();

    /* set IWDT Divider*/
    IWDT_ConfigDivider(IWDT_DIV_64);

    /* set IWDT Reloader*/
    IWDT_ConfigReload(40000 / 32);

    /* Refresh*/
    IWDT_Refresh();

    /* Enable IWDT*/
    IWDT_Enable();
}

void IWDT_Feed(void)
{
    IWDT_Refresh();
}

网友A:
这个看门狗听上去对程序的帮助巨大。但用起来还是挺麻烦的,尤其是调试起来,真是无语。

网友B:
看门狗可以防止程序跑飞。
但如果程序跑飞了,第二次进入是不是仍然会跑飞。
这样的话,解决了个啥呢

网友C:
看门狗的应用就这么简单吗?

网友D:
当时上学的时候还是外置的看门狗呢!老师说,做项目一定要添加看门狗。
后来,自己设计项目时,却很少使用看门狗。实在是有点麻烦。

网友E:
这个独立看门狗倒是好理解。
那个窗口看门狗我一直是没有搞明白

网友C:
看门狗一旦启动,便无法关闭。直接下次复位。
使用的时候还是要小心一些吧

网友F:
忠诚的看门狗一旦开启,但无法关闭。

网友G:
我在项目开发中,也没有怎么使用看门狗外设。
从项目,产品可靠度上面讲,启用看门狗还是会可靠一些。

网友H:
如果系统出现bug无法正常喂狗,那程序每次运行到这里岂不是都会reset。

网友I:
这个IWDT的实现方式很经典,通过周期性地调用`IWDT_Feed()`来重置看门狗计时器,确保程序不会因死循环而卡住。

网友J:
独立看门狗直接干掉了外部看门狗芯片

网友K:
这个IWDT的实现方式很典型,通过周期性地调用`IWDT_Feed()`来防止看门狗超时重置系统。代码结构清晰,易于理解。

网友L:
这个IWDT的实现看起来非常直观,能够确保程序在出现异常时能够及时重置,保持系统的稳定性。

网友M:
看门狗的应用还是有些门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门狗听上去对程序的帮助巨大。但用起来还是挺麻烦的,尤其是调试起来,真是无语。 ...

即使跑飞,我也采集不到啊!
也没有办法从代码上进行保护与预防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门狗可以防止程序跑飞。
但如果程序跑飞了,第二次进入是不是仍然会跑飞。
这样的话,解决了个啥呢 ...

如果是意外干扰,则复位之后,干扰的环境不在,程序则可以继续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时上学的时候还是外置的看门狗呢!老师说,做项目一定要添加看门狗。
后来,自己设计项目时,却很少使用 ...

您这至少40+了吧!
大佬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系统出现bug无法正常喂狗,那程序每次运行到这里岂不是都会reset。
...

不会。这种bug是系统级的了,在研发测试阶段就可以识别出来了。
看门狗多数还是在客户现场才会出现的意外情况下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IWDT的实现方式很典型,通过周期性地调用`IWDT_Feed()`来防止看门狗超时重置系统。代码结构清晰,易于 ...

谢谢大佬的支持

网友B(2025-08-06):
引用 楼主:
如果是意外干扰,则复位之后,干扰的环境不在,程序则可以继续运行。

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