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禁用局部静态对象的线程安全初始化"选项未起作用

楼主(2025-06-29):
STM32CubeIDE 版本 1.5.1 增加了 Flash 使用量。
按照发布说明建议的"禁用局部静态对象的线程安全初始化"选项后,Flash 占用反而进一步增加。
如何恢复到之前版本的构建大小?

网友A:
可以考虑回退到STM32CubeIDE的旧版本,看是否能恢复之前的构建大小。

网友B:
检查内存配置与目标芯片的规格相是否匹配。

网友C:
调整编译器优化级别.

网友D:
更新工具链版本到最新版本或回退到旧版本试试。

网友E:
检查项目中是否存在不必要的全局变量或静态变量,这些变量可能会占用额外的Flash空间。优化数据结构,减少内存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