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E1] 如果APM32E103跑到120MHz需要四层板支持吗?

楼主(2025-06-29):
如果APM32E103跑到120MHz需要四层板支持吗?
在画原来xx32F103时,跑到了72MHz的主频。我们使用了4层板。但看更多的设计多数采用了2层板。现在计划更新到APM32E103做Pin2Pin替换。
我还需要使用4层板吗?

网友A:
完全没有必要。我们就使用2层板,跑得好好的。

网友B:
这种小应用,小MCU,要是上4层板。成本怎么hold啊

网友C:
主频和板子层数其实没有非常明确的关系,具体还是看板子的实际应用场景噢,如果是要求高的、对稳定性有明确要求的,那自然是四层板更优

网友D:
四层板的成本多高啊!
虽然在打样的价格基本是一致的,但批量生产的时候四层板的费用还是非常可观的。
最关键的,E103也没有高速信号的输出啊

网友E:
打板层数和MCU的主频没有关系,MCU的主频是内部信号,而与板层数相关的是外部通讯频率。比如 USB3.0的数据信号线

网友F(2025-10-07):
四层板还是看外部的应用。
引脚如果不容易扇出的话,也建议使用四层板。
不过,一般高主频多有高性能,高频率的应用相关。所以,看上去高主频要使用多层板

网友G:
如果项目上可以使用四层板尽量使用四层板,这样干扰低,系统稳定性高。
如果受限于成本则按成本来

网友H:
不一定,如果布局和布线得当,2层板也可以支持120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