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下载时遇到”Ddbug/project.elf(找不到指定文件)“的问题

楼主(2025-06-29):
使用RT-Thread studio开发hpm5361时,把另外一台电脑的工程导入到新电脑后,编译没有问题,下载时遇到”Ddbug/project.elf(找不到指定文件)“的问题,有知道是哪里配置有问题的吗?
使用RT-Thread studio新建工程没问题,只有导入hpm5361的工程下载时有问题。导入stm32的工程下载没问题。

网友A:
project.elf是ide自己生成的 你看看你哪里没有设置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roject.elf是ide自己生成的 你看看你哪里没有设置对

是的mdk的话也是自己生成的,要看下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