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沁恒出了一颗高端的MCU:CH32H417

楼主(2025-06-29):
概述
CH32H417是基于青稞RISC-V5F和RISC-V3F双内核设计的互联型通用微控制器。CH32H417集成了USB 3.2 Gen1控制器和收发器、百兆以太网MAC及PHY、SerDes高速隔离收发器、Type-C/PD控制器及PHY,提供SD/EMMC控制器、500MBytes通用高速接口UHSIF、DVP数字图像接口、单线协议主接口SWPMI、可编程协议I/O控制器PIOC、灵活存储控制器FMC、DFSDM、LTDC、GPHA、DMA控制器、多组定时器、8组串口、I3C、4组I2C、2组QSPI、4组SPI,2组I2S、3组CAN等外设资源,内置了5M采样率双12位ADC单元、20M采样率10位高速HSADC单元、16路Touchkey、双DAC单元、3组运放OPA、电压比较器CMP等模拟资源,支持10M/100M以太网通讯,支持USB 2.0和USB 3.0,支持USB Host主机和USB Device设备功能、Type-C和PDUSB快充功能,支持SerDes高速隔离及远距离传输,支持双内核分工提升网络协议处理效率和通讯响应速度。
系统框图

xch
@LIzs6 :40nm 工艺?
@xch :沁恒自研的RISC-V内核
xch
C906 的核?

楼主:
产品特点
  • 双内核结构:青稞RISC-V5F和RISC-V3F
  • V5F最高频率400MHz,V3F最高频率150MHz
  • 896KB SRAM,960KB Flash
  • 系统供电额定3.3V
  • 常规GPIO供电额定3.3V,支持1.8V
  • 高速GPIO供电可选1.2/1.8/2.5/3.3V
  • 2组共16路通用DMA控制器
  • 2组12位模数转换ADC,采样速率高达5Msps,支持双ADC转换模式
  • 1组10位高速模数转换HSADC,采样速率高达20Msps
  • 16路TouchKey通道检测
  • 2组12位数模转换DAC
  • 32位宽度125MHz通用高速接口UHSIF
  • 144MHz数字图像接口DVP
  • 200MHz双沿SD/EMMC控制器(SDMMC)
  • SDIO主机/从机接口:支持SD/SDIO/MMC口
  • 单线协议主接口SWPMI
  • 可编程协议I/O控制器PIOC
  • 以太网控制器MAC及10M/100M PHY
  • 5Gbps超高速USB 3.0控制器及PHY
  • 480Mbps高速USB 2.0控制器及PHY
  • 全速USB 2.0控制器及PHY
  • 远距离SerDes控制器及PHY,支持千伏级高压信号隔离传输
  • USB PD和Type-C控制器及PHY
  • 1组模拟电压比较器CMP
  • 3组运放OPA/PGA/电压比较器
  • 2个16位高级定时器,4个16位和4个32 位通用定时器
  • 2个16位基本定时器,2个16位低功耗定时器
  • 2个看门狗定时器:独立和窗口型,2个32位系统时基定时器
  • 8组USART串口、4组I2C接口、1组I3C接口
  • 4组SPI接口、2组QuadSPI接口、3组CAN接口(2.0B主动)
  • 数字滤波器,用于ΣΔ调制器DFSDM
  • 串行音频接口SAI
  • DCT-TFT显示控制器LTDC
  • 图形处理硬件加速器GPHA
  • 灵活存储控制器FMC
  • 95个I/O,映射16个外部中断
  • ECDC加密模块
  • 支持单线(默认)和双线两种调试模式
  • 封装形式:QFN128、QFN88、QFN68、QFN60X6

楼主:
选型指南

网友A:
5月的介绍还有LQFP封装的,这回就没有了

网友B:
这个CH32H417的功能真是强大,集成了这么多外设资源,对于需要高性能微控制器的项目来说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C:
417 和 407都是同系列的高端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