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 WorkBench] 图形化工具没法配置引脚的内部上拉电阻吗

楼主(2025-06-29):
好像只能配置为输入引脚,想要同时配置上拉电阻怎么做

楼主:
另外如果使用中断功能如何配置

workbench中断函数配置方法可参考这个贴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3376578-1-1.html

网友A:
配置引脚的内部上拉电阻 可以通过双击 GPIO上/下拉类型 栏位进行选择。如下图 pull

网友B:
确实,有些图形化工具在配置引脚时可能没有提供直接设置内部上拉电阻的选项。你可以尝试在代码中手动配置,或者查看工具的帮助文档,看是否有隐藏的设置选项。

网友B:
确实,有些图形化工具在配置引脚时可能没有提供内部上拉电阻的选项。你可以尝试查看工具的帮助文档或者在线社区,看看是否有其他用户遇到类似问题并分享了解决方案。

网友C:
如果没有的话,可以手动通过代码添加么,后续估计要升级的

网友D:
这不是有么,很明显不可能没有,不然这个ide也太简陋了对吧

网友E:
您好,有些图形化工具确实可能不支持直接配置引脚的内部上拉电阻。您可以尝试查看工具的帮助文档或者在线社区,看看是否有相关的高级设置或者插件可以支持这一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