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采样/反馈电路哪种布局更好

楼主(2025-06-29):
第一种是拉长了反馈/adc引脚那根线的长度,第二种是拉长了采样电阻跨的长度;众所周知,高阻抗更容易受干扰,这两种方式下拉长的线都是高阻抗,所以是不是都不好?

网友A:
个人感觉图2更好,至少符号ADC输入线尽可能短的原则,实际可能验证了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图2更好,至少符号ADC输入线尽可能短的原则,实际可能验证了才知道 ...

的确很多人都以为方案二更好,决定采用方案二。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