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芯片] 初始化沁恒CH394Q的SPI接口

楼主(2025-06-29):
初始化沁恒CH394Q的SPI接口
认识某5500多年,也苦其多年。终于结识沁恒CH394Q,应用一下,以太网世界变简单了!
看似wifi应用与部署相对简单,成本也不高,但在工业控制领域,有线通讯相对抗干扰性、稳定性与安全性在有线方式上更容易部署。
CH394Q的特点非常明显:(下面是引自官方网页的特点)
  • 内部自带以太网介质传输层MAC和物理层收发器PHY
  • 支持10/100M,全双工/半双工自适应,兼容IEEE802.3协议
  • 支持MDI/MDIX线路自动转换
  • I/O口支持3.3V、2.5V、1.8V、1.2V供电,兼容多种电压标准的单片机
  • 内置50Ω阻抗匹配电阻,内置25MHz晶体振荡器所需电容,外围电路精简
  • 内置TCP/IP协议簇,支持IPv4、ARP、ICMP、IGMP、UDP、TCP协议
  • CH394Q支持IPv4模式和IPv6模式,默认使用IPv4模式
  • CH394Q支持8个Socket,CH394L支持4个Socket,可以同时进行数据收发
  • 支持MACRAW模式和IPRAW模式
  • 提供最高62MHz速度的SPI设备接口(SPI模式0或3),高位在前
  • 支持网络唤醒模式(WOL)和掉电模式
  • 提供LED状态显示(Link,ACT,10/100M,全双工/半双工等)
  • 内置32K RAM,可用于以太网数据收发,每个Socket收发缓冲区可以自由配置
  • 提供LQFP48无铅封装

在这些特性中,我们重点关注CH394Q的SPI接口速率支持高达62MHz,支持SPI模式0。所以,相对于普通的MCU可以轻松借助它连接上网。初始化软件代码如下(软件代码来源沁恒官网CH394EVT\CH394QEVT\EXAM\CH394Q_TCP_CLIENT示例):
    CH394Q_GPIO_Init();
    CH394Q_SPIPort_Init(); // SPI pin initialization
    CH394Q_ResetHW(); // CH394Q hardware reset
    printf("\r\n CH394Q EVT Test Demo \r\n");
    i = CH394Q_GetCHIPV();
    printf(" CH394Q CHIPV : %2x\r\n", i);
    CH394Q_PHY_Check();                                                             // PHY Connection Check
    CH394Q_InfParam(CH394Q_IPAddr, CH394Q_IPMask, CH394Q_GWIPAddr, CH394Q_MACAddr); // Set CH394Q network parameters
    CH394Q_SocketBuf_Init(TX_BUFF, RX_BUFF);                                        // Initialize buffer size
    CH394Q_SetGINTE(0XFF);                                                          // Enable global interrupt
    CH394Q_SetSINTE(0XFF);                                                          // Enable socket interrupt
刚刚讲了软件代码,行数不多,实现也不复杂。相较于某5500,沁恒的CH394Q还内置了PHY芯片,25MHz的晶振。不仅可以节省外围器件,减少BOM成本,还缩小了PCB面积。最后,给大家秀一下,我从沁恒展台“申请(shun)”回来的CH394Q模块

网友A:
这个模块看上去面积确实很小啊,感觉还有压缩的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模块看上去面积确实很小啊,感觉还有压缩的空间

集成了PHY,我估计再小的话散热就费劲了

网友B:
CH394Q的SPI接口初始化确实简化了很多以太网相关的开发工作,代码简洁明了,对于我们这些嵌入式开发者来说是个福音。

网友C:
CH394Q的SPI接口确实强大,62MHz的速度对于工业应用来说绰绰有余。代码示例也很清晰,对于新手来说是个很好的参考。

网友D:
看起来CH394Q的SPI接口初始化过程挺直接的,代码简洁明了。内置PHY和晶振确实能节省不少成本和空间。

网友E:
非常详细!CH394Q的SPI接口确实为工业控制领域带来了便利,62MHz的速率和SPI模式0的支持让数据传输更加高效。

网友F:
非常详细!CH394Q的SPI接口确实方便了以太网的部署,特别是在工业控制领域。代码示例也很有帮助,感谢分享!

网友G(2025-09-15):
内置PHY和25MHz晶振的设计真的很贴心,这样在设计电路时可以大大减少外围元件,降低成本。

网友D:
CH394Q的SPI接口速率支持高达62MHz

网友H:
抗干扰性能还是要实际测一下,这个小模块以太网口的变压器是在RJ45接口里面吗?

楼主(2025-10-28):
引用 网友H:
抗干扰性能还是要实际测一下,这个小模块以太网口的变压器是在RJ45接口里面吗? ...

小模块采用的是带变压器的RJ45座

网友I:
内置PHY和晶振的确能节省不少成本和空间,这对于工业控制领域来说是个很大的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I:
内置PHY和晶振的确能节省不少成本和空间,这对于工业控制领域来说是个很大的优势。
...

晶振的磕碰伤真是不好检查。

网友J:
功能很强大,国产做的越来越好

网友K:
内置的PHY芯片和晶振确实为设计节省了不少成本和空间,这对于我们工程师来说是个好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