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IAR编译生成bin文件的问题

楼主(2025-06-29):
我使用IAR7.8开发ARM,配置了编译后生成bin文件,但是在实际编译的时候,通常要编译2次才会生成bin文件。
改动源代码之后,第一次编译没报错,但是不执行Converting。第二次编译才会执行Converting。偶尔也会出现第一次编译就执行Converting的情况。
第一次编译:

第二次编译:

请问有没有人知道怎么解决?让他每一次编译都执行Converting生成bin文件?

网友A:
你点击build all好像就可以吧?这种好像就能一次编译吧?具体你这种现象还真没遇到过

网友B:
第三次编译会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点击build all好像就可以吧?这种好像就能一次编译吧?具体你这种现象还真没遇到过 ...

不行,build all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三次编译会怎么样?

第三次编译就不编译了,直接提示已经是最新。

哦,对,除非你clean一下工程,这个问题还真没遇见过,神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