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粮食水分仪校准算法

楼主(2025-06-29):
因为晒粮心里没底经常被粮食贩子以太湿为理由让多晒一两天,多晒一天可能就要损失上百元,于是我就买了一个200元的水分仪,以前也自己学着做过,但是做的一直不好用,主要是搞不懂怎么校准水分,这种通过电容法测水分的和密度高度相关,要测介电常数、密度、温度来矫正最终水分,无奈我数学太差根本不懂怎么搞,前些日子晒小麦发现粮食水分仪对农民来说真的很有用,差一天时间可能就因为阴雨无法卖掉,不但费力还要承担很大风险,于是下决心一定要学会怎么做,最近又查找资料,终于找到了点老美水分仪校准算法的资料,但是看着有点复杂,测出介电常数后还要通过8个步骤才能算出水分,资料是老美农业部网站下载的,这个算法是公开的算法,求助数学好的网友帮忙解答下怎么用这个算法校准水分

水分仪资料地址(需科学上网方法才能浏览)
https://www.ams.usda.gov/services/fgis/standardization/moisture-equipment

校准算法PDF

下面这个是我买的水分仪,买完了才看到同型号有卖150元的,还有卖上千的,搞不懂为什么,感觉水可能有点深,我买的这个也不知道测的准不准。

老美的水分仪才300多,不知道和国产水分仪里面的校准算法一样不一样

网友A:
我也搞不懂,我是做电机控制器相关的。或许可以问问ai。但也还是要给你的信息检索能力点个赞

楼主(2025-08-19):
引用 网友A:
我也搞不懂,我是做电机控制器相关的。或许可以问问ai。但也还是要给你的信息检索能力点个赞 ...

感谢回复,可能论坛问题没看到回复的提醒,其实我也问过AI,还把AI给的结果人工改了下,感觉差不多,但是粮食这东西试验起来麻烦,没合适烘干和称重设备没法确定真实水分,只能先扔下了。。

下面是AI给的计算过程,介电常数字母计算软件不识别只能用E代替了,用OCTAVE计算的,结果感觉能对上

E=3.25
Emesa= (E-1.18)*0.752^-1+1
ptarget = 0.67305
TestCellVoluem = 388
Mass=284
Eden =Eden=(((Emesa^(1/3)-1)*(ptarget*TestCellVoluem)/Mass)+1)^3
op = 2.58119
sp = 1.01116
tp = 0.04656
Eadj=(Eden-op)*sp+2.5+tp/6

KCC = [-112.71, 111.3076, -40.37566, 7.403341, -0.649454, 0.02193348]
moisture1 = sum(KCC .* Eadj.^(0:5))
moisture2 = moisture1-tp

KTC = 0.15920;
KTCS = -0.00282;
KTCQ = -0.0007688;
Temperature= 25 %实际温度
TTC = 22;  % 目标温度

delta_T = Temperature - TTC;
numerator = moisture2 - KTC * delta_T - KTCQ * delta_T^2;
denominator = 1 + KTCS * delta_T;
moisture3 = numerator / denominator

% ===== 玉米TDTable数据(Table5a,至) =====
    td_moisture = [0, 15, 17, 19, 27, 30, 33, 100];  % Moisture3 (%)
    target_density = [0.7168, 0.7168, 0.7116, 0.7018, 0.6451, 0.6297, 0.6253, 0.6253];  % g/ml

    % ===== 玉米SCTable数据(Table6a,至) =====
% 注:文档中Table6a数据不完整,此处根据校正逻辑假设示例值(实际需按完整表格插值)
sc_moisture = [0, 13, 33, 100];  % Moisture3 (%)
slope_correction = [10.4, 10.4, -17, -17];  % %M/(g/ml),

% ===== 插值计算目标密度和斜率校正因子 =====
td = interp1(td_moisture, target_density, moisture3, 'linear', 'extrap');
sc = interp1(sc_moisture, slope_correction, moisture3, 'linear', 'extrap');

% ===== 计算样本密度和校正项 =====
sample_density = Mass / TestCellVoluem;  % g/ml
sec_corr = (sample_density - td) * sc;  % 二次密度校正项

% ===== 计算最终水分 =====
moisture_final = moisture3 - sec_corr

网友B:
厂家没用给么?这种传感器一般得有温度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厂家没用给么?这种传感器一般得有温度补偿

这种传感器没销路还没卖的,要自己做个空气电容测试架,再加上称重和温度测量,最后用公式根据介电常数、容积、重量、温度算出粮食水分,测电容要用149MHZ测出复介电常数,只用实部来计算,不然没现成校准数据表用,粮食这东西还得有设备烘干称重才能知道真实水分,感觉做这个东西比较麻烦,现在硬件试验装置已经做起来了,介电常数、重量、容积、温度都测出来了,就是这个计算公式用汇编写感觉有点麻烦所以一直懒得写,只能先扔下了。。

下面是我做的试验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