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WO时钟最大值能否超过2000kHz?

楼主(2025-06-29):
在STM32CubeIDE的触发器中将SWO时钟设置为2000kHz或更高吗?
我这边配置超过2000kHz会出错呢

网友A:
在 STM32CubeIDE 触发器中,SWO 时钟设为 2000kHz 或更高需确保:
芯片支持高频 SWO(如 H7 系列)。
配置 Debug 接口时钟(如 SWCLK)匹配,避免时序冲突。
勾选 “Enable SWO” 并在 Trace Configuration 中设置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