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在断开USB线并重新连接后,使用CubeMX HAL的USB CDC(虚拟串口)功能出现异常。

楼主(2025-06-30):
我遇到了一个USB无法正常工作的问题——使用CubeMX HAL库的USB CDC(虚拟串口)在断开USB线并重新连接后无法恢复。
程序在上传到STM32后,会在while(1)主循环中持续向USB端口写入数据。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CDC_Transmit_FS(buffer, sizeof(buffer));    HAL_Delay(1000);  }
数据可以正常写出,在Windows 7系统(使用Tera Term和Docklight工具)中可见。
但当我断开USB线缆(OTG FS端口)并重新连接时,Windows会显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错误提示。
此时无法接收数据。
必须对STM32F407进行复位操作,才能恢复数据传输和线缆识别功能。
我的问题是
如何使USB设备始终正常工作(在断开并重新连接线缆后),确保能被Windows正确识别并维持数据传输?

网友A:
USB设备枚举失败引起的?

网友B:
中断处理不当可能导致设备状态异常。

网友C:
HAL库版本不兼容或配置参数如堆栈大小、中断优先级等未正确设置。

网友D:
检查USBD_CDC_DeInit和USBD_CDC_Init函数

网友E:
检查USB CDC的软件配置

网友F:
检查USB接口和相关硬件的连接

网友G:
USB线缆质量差或接触不良可能导致重新连接时电压不稳,触发芯片复位或USB模块异常。

网友H:
USB设备在插入时需要经历一个枚举过程,如果这个过程出现问题,可能会导致设备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G:
USB CDC通常依赖于环形缓冲区来存储发送和接收的数据。

网友I:
通过拉低USB-PD引脚模拟拔插过程,再重新初始化USB。

网友J:
可能是由于USB设备的枚举过程或驱动程序的问题导致的

网友K:
在USBD_CDC_If.c文件中实现USB连接和断开的回调函数,以便于进行必要的资源释放和重新分配

网友L:
通过串口助手发送数据,断开USB线后重新连接,观察数据是否恢复传输

网友M:
安装STM32 USB CDC驱动,或驱动版本不匹配。

网友N:
USB上拉电阻缺失

网友O:
热插拔后未更新,导致数据传输失败。

网友P:
USB设备未正确重新初始化

网友Q:
中断或任务调度冲突

网友R:
若在复位期间外设仍在发送数据,可能干扰枚举过程。

网友S:
当USB线被拔出时,如果没有适当处理断开事件,可能会导致状态不一致。

网友T:
断开并重新连接USB后,设备未重新执行初始化流程。

网友U:
USB断开后,PC端虚拟串口句柄失效,重新连接后未更新句柄。

网友V:
USB接口或相关硬件可能存在故障,导致设备在重新连接后无法正常识别。

网友W:
USB 枚举流程不完整

网友X:
调整USB设备枚举逻辑

网友Y:
可能需要重新初始化USB栈或者特定的外设配置。

网友Q:
使用GPIO引脚监控VBUS信号来检测USB电缆是否连接。

网友:
检查电路板电源供应是否稳定

网友Z:
调用USB重新初始化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