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新 ST32MX 项目直接进入 HardFault_Handler

楼主(2025-06-29):
我创建了一个新的ST32IDE/STM32MX项目,使用的mcu是STM32G473CET6-01。
项目中添加了USART、CRC和FREERTOS功能。
这个项目编译没有问题,但调试时,程序直接跳转到void HardFault_Handler(void)?
这个问题发生在调试器加载后,尚未按下Resume(F8)按钮的情况下。
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A:
时钟配置错误?

网友B:
PLL配置错误?

网友C:
检查是否有中断优先级冲突。

网友D:
如果用了外部晶振,但未正确配置或晶振未起振,系统可能切换到默认时钟,导致外设时钟异常。

网友E:
时钟树是否已使能?

网友E:
未启用UART、SPI等外设的时钟?

网友F:
建议禁用不必要的中断。

网友G:
堆栈溢出导致的吗?

网友H:
可能是引脚复用冲突或者外设未初始化。

网友I:
检查电源是否稳定。

网友J:
是否是晶振未起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