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如何在STM32CUBEIDE中使用和编写JSON语言

楼主(2025-06-30):
如何在STM32CUBEIDE中使用和编写JSON语言?我写的电动汽车充电器微控制器的代码,必须使用JSON格式与服务器通信
如何在STM32CUBEIDE实现JSON格式的通信?

网友A:
参考一下json的c语言实现库呗!
我常用的是cjson。但楼主一定要自己处理好内存使用的情况

网友B:
cJSON —— 轻量、广泛使用、适合嵌入式系统

网友C:
在资源受限的嵌入式系统中,注意内存使用量,避免频繁分配和释放。

网友D:
从 GitHub 获取 cJSON 源文件

网友E:
#include "cJSON.h"
#include <string.h>

void Generate_JSON(void) {
    // 创建根对象
    cJSON *root = cJSON_CreateObject();

    // 添加键值对
    cJSON_AddStringToObject(root, "device", "STM32F103");
    cJSON_AddNumberToObject(root, "temperature", 25.5);
    cJSON_AddBoolToObject(root, "status", 1); // true

    // 创建嵌套对象(如传感器数据)
    cJSON *sensor = cJSON_CreateObject();
    cJSON_AddStringToObject(sensor, "type", "DHT11");
    cJSON_AddNumberToObject(sensor, "humidity", 60);
    cJSON_AddItemToObject(root, "sensor", sensor);

    // 转换为JSON字符串
    char *json_str = cJSON_Print(root); // 带格式化(易读)
    // char *json_str = cJSON_PrintUnformatted(root); // 无格式化(节省空间)

    // 通过串口发送(需提前初始化USART)
    HAL_UART_Transmit(&huart1, (uint8_t *)json_str, strlen(json_str), HAL_MAX_DELAY);

    // 释放内存
    free(json_str); // cJSON_Print返回的字符串需手动释放
    cJSON_Delete(root); // 释放整个JSON对象
}

网友F:
使用在线工具(如JSONLint)验证格式是否正确。

网友G:
void parse_json(const char *json_str)
{
    cJSON *root = cJSON_Parse(json_str);
    if (root == NULL) {
        const char *error_ptr = cJSON_GetErrorPtr();
        if (error_ptr != NULL) {
            fprintf(stderr, "Error before: %s\n", error_ptr);
        }
        return;
    }

    // 解析JSON对象
    cJSON *device = cJSON_GetObjectItemCaseSensitive(root, "device");
    if (cJSON_IsObject(device)) {
        cJSON *name = cJSON_GetObjectItemCaseSensitive(device, "name");
        if (cJSON_IsString(name) && (name->valuestring != NULL)) {
            printf("Device Name: %s\n", name->valuestring);
        }

        cJSON *clock = cJSON_GetObjectItemCaseSensitive(device, "clock");
        if (cJSON_IsObject(clock)) {
            cJSON *frequency = cJSON_GetObjectItemCaseSensitive(clock, "frequency");
            if (cJSON_IsNumber(frequency)) {
                printf("Clock Frequency: %d Hz\n", frequency->valueint);
            }

            cJSON *source = cJSON_GetObjectItemCaseSensitive(clock, "source");
            if (cJSON_IsString(source) && (source->valuestring != NULL)) {
                printf("Clock Source: %s\n", source->valuestring);
            }
        }
    }

    // 释放JSON对象
    cJSON_Delete(root);
}

网友H:
将 cJSON 或其他库加入项目源码中

网友I:
在项目中引入第三方 C 语言 JSON 库来处理 JSON 数据。

网友J:
将cJSON源文件(cjson.c和cjson.h)添加到你的项目中

网友K:
常用的库有cJSON和jansson。

网友L:
使用第三方库

网友M:
使用轻量级开源 JSON 库

网友C:
JSON解析/生成可能占用较多内存

网友N:
使用 cJSON 解析 JSON 字符串

网友O:
cJSON库动态分配内存,使用后需通过cJSON_Delete释放内存,避免内存泄漏。

网友P:
cJSON库在处理大JSON数据时可能占用较多资源,建议根据实际需求优化JSON数据结构。

网友Q:
推荐使用轻量级C语言库cJSON

网友R:
适合 STM32 的轻量级 JSON 库

网友L:
使用 cJSON、Parson 等轻量级库

网友S:
cJSON为纯C实现

网友T:
cJSON        简洁易用,适合资源有限系统

网友U:
可借助轻量级的cJSON库实现高效解析与生成

网友:
从 GitHub 下载cJSON.c和cJSON.h文件。

网友V:
cJSON是一个轻量级的C语言库,适合资源受限的嵌入式系统。

网友W:
cJSON头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