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ITM 未显示输出

楼主(2025-06-29):
BSP, DM, DMA, IO, SAR

使用printf在SWV ITM控制台中显示信息。
我按照指南在syscalls.c中添加了ITMgetchar的相关语法,并在syscalls的write部分使用了该函数。但没有任何输出。
以下为调试器设置、ITM控制台和程序的截图。

网友A:
用的调试器是否支持SWV?

网友B:
SWO引脚连接是否正确?

网友C:
检查调试器与目标板的SWO线路是否通畅有无短路或者断路。

网友D:
检查固件配置是否有误。

网友E:
启用DBGMCU时钟。

网友E:
用HAL库最新稳定版本如STM32CubeF4的HAL库。

网友F:
可能是时钟配置错误。

网友G:
检查是否禁用ITM相关中断。

网友H:
重启IDE并重新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