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为什么IAR要分ARM,STM8和8051这么多版本?

楼主(2025-06-30):
为什么IAR要分ARM,STM8和8051这么多版本?是因为编译器都不一样,也不能兼容是么?为什么不通过选择芯片来选择编译链呢?

xch
如果它合在一起你买得起吗?

网友A:
没用过IAR,keil也是有区别的,但是可以做兼容

网友B:
keil没有stm8啊
要有也是单独一个信不,分开了可以多卖钱啊

网友C:
keil 目前用过的只有51和ARM,其他公司的比如微芯,瑞萨等没有编译器。IAR就有很多的芯片版本,而且使用环境基本相同,这就给不同的芯片开发带来方便,这是他的强项。至于为何不统一成一个,可能是这样会使软件过于庞大,而且通常说开发人员也不会每个芯片都用到,常用的也就几类。比如现在用的最多的可能就是ARM了。

网友D:
那你为什么非要用IAR

网友E:
不是编译器的问题,是因为ARM,STM8和8051他们所用到底层库差异太大,需要编译器进行的操作差异也很大,不如就分出单独的版本

网友F:
便于后期更新维护

网友G:
引用 网友C:
keil 目前用过的只有51和ARM,其他公司的比如微芯,瑞萨等没有编译器。IAR就有很多的芯片版本,而且使用环 ...

51和ARM可以同时在一台电脑上使用KEIL吗 ?

网友H:
个人认为主要还是为了提升效率和性能。51、STM8、arm的内核不一样,指令集不一样,编译器工具链,硬件外设,调试接口统统都不一样。如果为了兼容性,把他们全都做在一起就非常笨重了,还是分类支持更高效、更稳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