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求助 @chunyang PCB

楼主(2025-06-30):
第一次做PCB,测试时运放不工作,接不接电源都是一样的输出,可以实现加法,但是输出的较小,求大佬帮我看看板子画的有问题吗

网友A:
光这么说,看不出什么东西
正负电接的多少V?
然后断开响应电阻,一级一级测量
看看哪里不对

网友B:
测试输入信号频率多大?运放带宽不够吧。建议输入信号加偏置

网友C:
看起来像想把高频信号叠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