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元的触控如何初始化配置?有用过的不?

楼主(2025-06-30):
将烧录器SCLINK 连接好连接板子,启动赛元触控调试软件,一直提示通信超时,检查并重新连接硬件。

烧录点灯程序是可以的,程序可以运行,这样保证接线是正常无误的。

不知道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有谁用过的不?

步骤如下,
1.板子的VCC,GND tCK, tDIO 相连,
2.将SC LINK 插上电脑
3.启动Touch Key Tool Menu,
4.选择型号
5.通道配置
6.点击通道配置右边的“确定”按钮
  。。。。。。。。。。。提示通信超时

同时也尝试过外部供电,还是SClink 供电,都未改善。。。。。

楼主:
原来是没有下载一个静态代码进去,汗,这个PDF文档可是没有说明。。。

另外又有一个新的问题了,怎么识别长按,短按,双按这些?  调用的函数没有看到这个呢。

楼主:
热度那么低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热度那么低么?

塞元的器件真的很少用到啊,不然肯定不少人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