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常用PCB硬件接口设计要求

楼主(2025-06-30):
一、USB接口设计要求
①总长度控制:尽量控制在1800mil。
②差分线特性阻抗:为90Ω。
③电源管脚走线宽度:≥30mil。

楼主:
二、 VGA接口设计要求①布局:通常为一字形或L形。②信号线加粗:R、G、B、HSync和VSync信号线加粗15mil,并做包地处理。③模拟信号处理:需要在地层上分割出模拟信号的地(VGAGND)。

楼主:
三、SATA接口设计要求①过孔控制:尽量不打过孔,最大过孔数为2个。②差分线控制:特性阻抗为90Ω。③耦合电容放置:建议靠近连接器端且对称放置。

楼主:
四、Ethernet接口(RJ45)设计要求①变压器与RJ45距离:尽可能短,通常按照信号流向放置。②复位电路与以太网转换芯片:复位电路信号应靠近以太网转换芯片,远离TX、RX和时钟信号。

楼主:
五、PCIe接口设计要求①差分对布局:尽可能紧密排列,与其他非相关信号保持距离。②差分对线宽及间距:每对内的两条导线应采用一致的宽度(如7 mils),并保持恒定的中心到中心的距离(同样为7 mils)。③长度匹配:两根差分线之间的最大允许长度差异不应超过5 mils。

楼主:
六、其他接口设计要求LVDS和RGB接口:在LVDS PCB设计中,提出了阻抗要求、长度差等原则;而在RGB PCB设计中,则强调了滤波电容放置、信号线串接电阻、LCD走线功率等注意事项。SPI、UART、ULPI Interface(60 MHz)和USB 3.0等接口:这些接口的PCB和封装时序要求也需考虑,例如SPI的PCB和封装时序偏差应在±100 ps以内;UART的MIO跟踪延迟应低于1.30 ns;USB 2.0的PCB和封装延迟应保持在1.30 ns或以下,并确保数据线和时钟线的延迟偏差在±100 ps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