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生产中的背钻工艺

楼主(2025-06-30):
1.什么PCB背钻?背钻其实就是孔深钻比较特殊的一种,在多层板的制作中,例如12层板的制作,我们需要将第1层连到第9层,通常我们钻出通孔(一次钻),然后沉铜。这样第1层直接连到第12层,实际我们只需要第1层连到第9层,第10到第12层由于没有线路相连,像一个柱子。这个柱子影响信号的通路,在通讯信号中会引起信号完整性问题。所以将这个多余的柱子(业内叫STUB)从反面钻掉(二次钻)。所以叫背钻,但是一般也不会钻那么干净,因为后续工序会电解掉一点铜,且钻尖本身也是尖的。所以PCB厂家会留下一小点,这个留下的STUB的长度叫B值,一般在50-150UM范围为好。

楼主:
2.背钻孔有什么样的优点?1)减小杂讯干扰;2)提高信号完整性;3)局部板厚变小;4)减少埋盲孔的使用,降低PCB制作难度。

楼主:
3.背钻孔有什么作用?背钻的作用是钻掉没有起到任何连接或者传输作用的通孔段,避免造成高速信号传输的反射、散射、延迟等,给信号带来“失真”研究表明:影响信号系统信号完整性的主要因素除设计、板材料、传输线、连接器、芯片封装等因素外,导通孔对信号完整性有较大影响。

楼主:
4.背钻孔生产工作原理依靠钻针下钻时,钻针尖接触基板板面铜箔时产生的微电流来感应板面高度位置,再依据设定的下钻深度进行下钻,在达到下钻深度时停止下钻。

楼主:
5.背钻制作工艺流程?a、提供PCB,PCB上设有定位孔,利用所述定位孔对PCB进行一钻定位并进行一钻钻孔;b、对一钻钻孔后的PCB进行电镀,电镀前对所述定位孔进行干膜封孔处理;c、在电镀后的PCB上制作外层图形;d、在形成外层图形后的PCB上进行图形电镀,在图形电镀前对所述定位孔进行干膜封孔处理;e、利用一钻所使用的定位孔进行背钻定位,采用钻刀对需要进行背钻的电镀孔进行背钻;f、背钻后对背钻孔进行水洗,清除背钻孔内残留的钻屑。

楼主:
6.背钻孔板技术特征有哪些?1)多数背板是硬板2)层数一般为8至50层3)板厚:2.5mm以上4)厚径比较大5)板尺寸较大6)一般首钻最小孔径>=0.3mm7)外层线路较少,多为压接孔方阵设计8)背钻孔通常比需要钻掉的孔大0.2MM9)背钻深度公差:+/-0.05MM10)如果背钻要求钻到M层,那么M层到M-1(M层的下一层)层的介质厚度最小0.17MM

楼主:
7.背钻孔板主要应用于何种领域呢?背板主要应用于通信设备、大型服务器、医疗电子、航天等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