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多电压输入/输出(MVIO)端口技术

楼主(2025-06-30):
在嵌入式设计中,一个常见的挑战是电压等级不匹配,即传感器或外设的工作电压域与单片机不同。如果直接连接这些器件,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
• 低电压器件的输入电压超过其额定值;
• 高电压器件可能无法识别来自低电压器件的“1”和“0”。
解决这一问题的常用方法是使用电平转换器,将一种电压域的信号转换为另一种电压域。虽然电平转换器是标准器件,但它会增加物料清单(BOM)成本,并占用额外的 PCB 空间。此外,电平转换器的配置和功能集会根据信号方向及其他特性有所不同。
另一种解决方案是使用集成电平转换输入/输出端口,即 PIC®和 AVR®单片机中的多电压I/O(MVIO)端口。MVIO 端口是在与单片机其他部分不同的电压域下运行的 I/O 端口。这是真正的双向电平转换,而不仅仅是能耐受高电压的引脚。

网友A:
MVIO端口技术确实为嵌入式设计带来了便利,它不仅解决了电压不匹配的问题,还节省了成本和空间。

网友:
其实数字电路就是宽电压,大部分情况下是要求不严格的,比如大于2.5V就是1,低于0.7V就是0

网友B(2025-08-27):
多电压输入 / 输出(MVIO)端口技术允许 I/O 端口以与 MCU 其余部分不同的电压运行,内置电平转换功能,可直接对接不同电压的外设,减少外部电平转换器,从而缩减物料清单与设计面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