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7] AT32F407的GPIO翻转,大家用什么方式?

楼主(2025-06-30):
新上了一个项目,不知不觉中,硬件组的设计人员发挥了“聪明才智”导致放着好好的驱动外设不使用,非要让我使用GPIO模拟。得,这就涉及到了GPIO翻转了!现在考虑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使用驱动库,简单易用;另一种,使用传说中的bit-banding方式。前者在参考官方的示例io_toggle.c倒是非常轻松就实现了。
#define SPI_CS_LOW()        GPIOA->clr = GPIO_PINS_4
#define SPI_CS_HIGH()        GPIOA->scr = GPIO_PINS_4

#define SPI_MISO_LOW()        GPIOA->clr = GPIO_PINS_6
#define SPI_MISO_HIGH()        GPIOA->scr = GPIO_PINS_6

#define SPI_MOSI_LOW()        GPIOB->clr = GPIO_PINS_15
#define SPI_MOSI_HIGH()        GPIOB->scr = GPIO_PINS_15

#define SPI_CLK_LOW()                GPIOA->clr = GPIO_PINS_5
#define SPI_CLK_HIGH()        GPIOA->scr = GPIO_PINS_5
后者 bit-banding还在研究中!我就想问问,大家遇到这个应用场景 如何做软件设计啊?

网友A:
我建议使用驱动库,因为它更简单,而且官方提供的示例代码已经非常成熟,可以减少开发时间和出错率。

网友B:
不管你用什么方法,自己写还是用库,最后都是写寄存器,看你自己习惯吧

网友C:
HAL_GPIO_TogglePin(GPIOA, GPIO_PIN_5);

网友D:
软件模拟spi总是不如硬件的速度快呀,现在mcu早都普及了硬件spi的

网友E:
我倾向于使用驱动库,因为它确实简单易用,而且官方的示例代码已经提供了很好的参考。对于不熟悉bit-banding的人来说,直接使用库函数可以节省很多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倾向于使用驱动库,因为它确实简单易用,而且官方的示例代码已经提供了很好的参考。对于不熟悉bit-bandin ...

效率有点低。
我试过了,还是寄存器方便要快很多

网友F(2025-09-01):
GPIOA->odt ^= GPIO_PINS_13;                //指示灯闪烁

用这个操作寄存器的就可以翻转IO口了。

网友G:
我倾向于使用驱动库,因为它更稳定,维护起来也方便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倾向于使用驱动库,因为它更稳定,维护起来也方便

对啊 库函数用一下好了,IO口翻转还想那么多花样出来?